TMS320280x上电复位时是低电平吗

楼主(2008-03-19):
如果I/O悬空,TMS320280x上电复位时是低电平吗,也就是认为boot to I/O吗

网友A:
哈哈~~~世上除了51外就几乎再见不到高电平上电复位的了~~~

网友B:
16C5XX系列的串口芯片也基本是高电平复位

16C5XX系列的串口芯片也基本是高电平复位 :)

楼主:
那280x上电复位是低电平还是不确定

那280x上电复位是低电平还是不确定呢

网友B:
280x上电复位是低电平

280x上电复位是低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