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更新]正弦波逆变器过零点问题,以及锁相环控制

楼主(2008-03-20):
现在我的逆变器从正半波换到负半波,是通过PI累加出来的面积是正还是负来决定的,当前面的PI结果为正,当前的PI结果为负是,就进行过零点换相.
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当换相的时候,电压会突变,理想从正到负没有振荡,但是实际中,会出现:正->负->正 的情况,那么我的程序又进行了一次换相,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个情况发生!

网友A:
关于换向

换向是在过零点只出现一次,你的程序是需要限制这种振荡形为的!  换向应当由当前的相位来决定!而不是由PI输出的正负来决定!

楼主:
-

25Hz输出,20Khz载波,你的意思是不是说,为了锁相的原因,0-90°取720个点,初始化的时候相位增量为7,dsp每100us中断一次,计算一下参考正弦波,这样使得过零的时候比较接近0v电压

网友B:
你的PWM频率多高?

25Hz输出,20Khz载波,你的意思是不是说,为了锁相的原因,0-90°取720个点,

楼主:
我的pwm频率是20KHz呀。

网友B:
电感太大了吧

楼主:
拿程序调节的,电感1mH,问题不是出在这里吧

网友B:
我还是晕。

20Khz载波,0-90°取720个点, 能达到25HZ输出?怎么算来的?

20KHZ 载波 那么一个点是时间为50uS 0--360°为2880点,一个正弦波周期为144MS 怎么能输出25HZ?

网友C:
你的叙述很含糊,估计还有不少错误信息

会误导解答之人。

“过零点换相" , 是什么过零?换的是什么相 ?

网友D:
同意iceage的观点,一头雾水!

楼主:
好吧,更新了

楼主:
奇迹,tnnd我程序编错了,还有正弦波出来

现在改好了,没有过0点振荡了

网友E(2012-06-17):
回复 楼主:

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,硬件上

网友F(2014-01-06):
最烦这样的,发贴寻救解决问题,在别人七嘴八舌的讨论下,得到启发后解决了问题就溜了,只留下“问题已解决”而不说如何解决的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最烦这样的,发贴寻救解决问题,在别人七嘴八舌的讨论下,得到启发后解决了问题就溜了,只留下“问题已解决 ...

( ⊙ o ⊙ )是的   我一直追踪这样的帖子  让楼主分享出来

网友H(2016-08-01):
引用 楼主:
现在改好了,没有过0点振荡了

程序是什么问题,求分享

网友I:
我也一团雾水,我做过的逆变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波形。不把系统讲清楚,别人很难分析清楚。

楼主:
我2008年的僵尸贴,都翻出来了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我2008年的僵尸贴,都翻出来了

没头没尾的,当然掘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