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 2407汇编语言含义

楼主(2008-03-22):
    .include        "F2407REGS.H"
            .mmregs
            .def            SIN
            .def            _c_int0
            .sect            "vectors"
            .bss            angle,1
            .bss            RESULT,1
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_c_int0

其中的.mmregs
      .def            SIN
      .def            _c_int0
      .sect            "vectors"的含义是什么?
小弟初学者级别...

网友A:
"vectors"是你文档中的中断向量

你把程序看完,你就明白了,这种问题完全不用问

楼主:
谢谢,这是求一个分子小于分母的除法程序,程序如下,ZALH我查不到是什么意思书上给了个例子4位的3/11,用减了4次,16位的应该是减16次,但是下面的程序中RPTK14,只重复了15次,能指点一下吗?
_c_int0:LDP        #6H
        LT        NUMERA
        MPY        DENOM
        PAC
        SACH    TEMSGN        ;取商的符号
        LAC        DENOM
        ABS
        SACL    DENOM        ;使分母为正
        ZALH    NUMERA        ;使分子为正
        ABS
        RPTK    14
        SUBC    DENOM        ;除循环15次
        SACL    QUOT
        LAC        TEMSGN
        BGEZ    DONE            ;若符号为正,则完成
        ZAC
        SUB        QUOT
        SACL    QUOT        ;若为负,则商为负
DONE:        B    DONE
PHANTOM:RET
        .end

网友B:
好久没用 2407 的汇编了

ZALH    NUMERA ---〉
ACCH(16-31): NUMERA
ACCL(0-15) : 0

只重复了15次, 是因为signed integer, 符号位不参加运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