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e-Wait-State On-Chip ROM 什么意思?

楼主(2008-03-24):
64K Bytes of One-Wait-State On-Chip ROM
(32K × 16-Bit)

我看看TMS320VC5509的资料上写的,他说一个等待状态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硬件外行的理解

由于处理器速度比存储器的速度快,因此要增加等待周期,来保证正确访问。

网友B:
应该是说 On-Chip ROM

可编程的 One-Wait-State,即由 dsp 的内部 registers 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