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F2812外扩一片AD

楼主(2008-03-25):
那位大虾用过TMS320F2812的,我想外扩一片AD,不知道应该注意点是没问题,选用那个芯片比较好,希望大家给点意见,谢谢先!

网友A:
AD7656,就是有点贵

网友B:
这样问不好回答

你需要什么精度的?什么速度?串口还是并口?电源要求?没有需求怎么好选?

网友C:
对,一定要清楚为什么要加外部AD

内部AD精度不够~!?速度不够~!?

楼主:
需求

想找一片12位的,100KSPS,8通道的,最好是并口,价格不要超过50元的

网友B:
那为什么不直接用F2812自带的AD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