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812接口问题

楼主(2008-03-28):
请教一下,我现在有一块DSP2812的开发板,想用DSP的PWM和SPI口分别产生时序信号提供给另一个板子上的两个芯片。就要用到串口,这两个芯片上都有电源和地(电源同DSP的电源匹配)。问一下串口上需不需要设计电源和地呢?

楼主:

高手出招啊!

楼主:

怎么没人出招啊?急急急!

网友A:
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

你是通过串口线来传递PWM和SPI信号吗?
不管你是什么方式,除了信号线,地线是必须的,只需把地线同附板地线连接就可以了。如果附板没有电源,电源线自然也是必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