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F2808的定时器是怎么影响ADC转换的?

楼主(2008-03-28):
2808每50毫秒收到一次上位机启动AD转换命令。
收到命令后以1uS为周期采样一个模拟信号,共采集2000个点。

AD转换由定时器2启动(EPWM2),定时器每1uS溢出一次。查询到AD转换标记置位后,清标记并保存数据。直到2000个点采样结束,关闭定时器2。

定时器3用做通用定时器,溢出周期为100uS,不触发ADC转换。如果定时器3一直开启的话,ADC采样数据就会异常。如果在AD转换进行前停止定时器3,AD完成后再开启,就正常。

通用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不加入任何用户程序也一样。

网友A:
看看定时器3的优先级是否高于定时器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