选什么器件好?

楼主(2008-03-28):
我刚接触DSP。要分析一串脉冲波,对每个宽度为40n的脉冲波A/D转换,选用100MHz以上的A/D,那么需要什么型号的DSP较好?只用DSP可以吗?是不是要加用FPGA来做时序控制?选用什么型号?谢谢!

网友A:
100M以上的AD DSP直接控制有困难

除非选择的ADC支持自动控制功能,这样的话DSP只需控制一些简单的DSP
但是高速的ADC基本上都是两路乒乓输出,一般的DSP接口也支持不了,
所以还得设计专门的接口电路,自然是省不了CPLD/FPGA的

至于选择什么样的DSP,看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大小和可以容许的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