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2812的/XZCS6ANDCS7的疑问,请帮忙,谢谢!

楼主(2008-04-01):
我是一个菜鸟,资料上说当XMP/MC为高电平时,外部接口上的区域7有效;为低电平时,区域7无效,取而代之为使用片内的boot ROM功能。
这里的区域7无效是什么意思?是区域7不能用吗?XMP/MC为低电平时,能不能在区域7上使用RAM?

楼主:
请哪位大虾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区域重叠

也就是CS7有地址和片内地址是重叠的,DSP启动时,如果选择访问片内地址时,映射到外部CS7的FLASH地址,用户可以在此定义自己的启动程序。

网友B:
区域7无效

是指DSP启动加载过程中,不会去到ZOne7地址范围去找程序启动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