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CCS汇编问题:关于.usect ".data0",1

楼主(2008-04-02):
IOSFT .usect ".data0",1
         ……
LDP #5H
SPLK #80H,IOSFT_REG

问下:.usect ".data0",1 //这里的".data0",1分别什么意思?
      LDP #5H  //页为什么是5?
初学,请指教!

网友A:
我告诉你

就是在自己定义的data0的数据段中为IOSFT预留1个字的空间

数据页指针是9位。5代表是0000 0010 1 和偏移地址的7位组成
0000 0010 1000 0000 所以地址应该是0280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