情况很紧急,问题很严重。在flash里运行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03):
将程序运行在flash里,将中断处理程序加载到ram里。主程序正常,但是进入中断处理程序后异常。
但是,在仿真器里运行flash里的程序,却是正常的。
不得其解。
是否仿真器运行和脱机运行的环境不一样?
本文来自: DSP交流网(www.hellodsp.com) 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hellodsp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4149&extra=page%3D1

网友A:
将程序运行在flash?

这是个什么概念?

楼主:
就是在flash里运行。

速度比在ram里运行少30%。
不过原因找到了。
跟连接仿真器有关。只要连着仿真器,即使仿真器没通电,spi接收到的字符也不正常。
是不是地不同的原因?

网友B:
系统时钟是否是一样呢?

上电复位进入程序后,加入一段循环反转某个IO的程序段,看看系统时钟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