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DM642数据线的电流是多大?

楼主(2008-04-05):
向高手请教如何确定DM642管脚的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大小
     DM642的管脚的拉电流和灌电流是多大?电压低于多少为低电压,电压高于多少为高电压?

楼主:

这个问题很长时间没有解决,查相关的资料也没有查到。如果哪位高手知道请多多指教!

网友A:
详细看Datasheet,推荐电气参数部分

http://pdf1.alldatasheet.net/datasheet-pdf/view/88077/TI/TMS320DM642AGDK5.html

4.3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