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指针使用的问题:DSP为TMS320VC5509A

楼主(2008-04-06):
主要是这两种方式的书写有什么差别吗,我调试一周也没有结果:
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eSignal(W5100_GAR0,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eSignal(W5100_GAR1,0xa8);
                  SPI_WrieSignal(W5100_GAR2,0x00);
                SPI_WrieSignal(W5100_GAR3,0x01);
SPI_WrieSignal()函数为使用SPI总线给外部的元件传输数据。
设置各个参数后调试通过。

我尝试使用指针:
unsigned int w5100_GatewayIp[4]={0xc0,0xa8,0x00,0x01};
Uint16 i;
Uint32* ptr;
   ptr=(unsigned int*)W5100_GAR0;
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{
       SPI_WrieSignal(ptr,w5100_GatewayIp);
       ptr++;
       }
一直设置不通过,请教各位大虾。
测试DX上有数据输出的,但我在CCS中观察窗口无论如何也看不到* ptr,ptr的值,identifier not found

楼主:
调试通过,谢谢

确实是这个问题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