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2407纯汇编语言全局变量的问题。

楼主(2008-04-08):
我现在在使用DSP2407的纯汇编,碰到这样一个问题,如果我在一个AAA.asm文件中定义了一个变量aaa,
     如.bss aaa,1
如果我想在BBB.asm文件中引用这个变量,应该如何声明,向各位大侠请教,谢谢。

网友A:
参考方法

我通常采用(.copy *.asm)的形式把其它ASM文件复制到主文件里,所有变量在一个asm文件里定义,其它asm文件都可以作为全局变量使用了。

楼主:
多谢解答

to waysn:这种方法确实很好,但是有个缺点就是调试的时候无法进入断点,调试起来不方便。
to hongh:这个伪指令我试过,编译无法通过,老是提示“undefined symbol”。
多谢二位的解答。

楼主:
帖子沉了,顶一下。

哪位知道的大侠请指点指点。

网友B:
AAA, BBB 中 .global aa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