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printf函数时发生的一个问题,请教各位大虾

楼主(2008-04-08):
我在做一个系统项目时候,发现printf函数无输出,然后自己编一个小的测试程序,发现printf函数在ccs中还是无输出,stdout窗口无任何内容,而且编译连接没有任何问题,实在搞不懂,请教各位。

#include <stdio.h>
// 子程序接口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nDelay);    // 延时子程序
 int temp[200];
main()
{

    int i=0;

    CLK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DSP运行时钟
    while ( 1 )
    {

            temp=0;
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asm(" SSBX XF");
            Delay(256);    // 延时
            temp=0xff;
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asm(" RSBX XF");    //
            Delay(256);    // 延时
            printf("OK");
        }

    }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nDelay)
{
    int ii,jj,kk=0;
    for ( ii=0;ii<nDelay;ii++ )
    {
        for ( jj=0;jj<1024;jj++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k++;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A:
使用printf之前要先初始化的,好象还要自己写putc函数……

网友B:
直接用puts试试

网友C:
可以考虑使用LOG_printf

楼主:
回复楼上的,使用LOG_printf需要在BIOS环境下吗?

网友D:
re

2楼说的应该是单片机里的情况,
对于DSP来讲,直接通过JTAG口CCS会自动读回数据,不同自己写put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