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问题,2812连液晶

楼主(2008-04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CMD没有特殊地方,下面使用F13--F6做数据口

#define  databus           GpioDataRegs.GPFDAT.all
#define    databusoutput   GpioMuxRegs.GPFDIR.all |=0x3fc0;
#define    databusinput    GpioMuxRegs.GPFDIR.all &=0xc03f;

databusoutput;        //IO做输出
databus=firstpara<<6;    //输出数据
....
....
databusinput        //IO做输入
lcdstatus=databus>>6;    //读进数据

楼主:
我用的不是通用io口而是数据总线口啊,还请高手指点,小弟先谢谢了!

网友B:
用XINTF接口,不好满足LCD的时序要求

楼主数据线采用总线,那控制线en,rs,rw用什么给
二者如何搭配时序?
而且DSP时钟频率比较高,LCD速度低,不好匹配
建议还是用GPIO做,IO不够用164外扩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