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一个5402 HPI通讯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08):
正在用msp430f169和5402做HPI的通讯,发现怎么都无法写入HPIC寄存器,从CCS的memory中观察都是0x0000,断点调试IAR时看到输出都正确,硬件部分连接就是参考的TI文档,并且用万用表测了都是通的,程序从秦龙那本书上参考的。两周了,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法调试了。

   我的程序就是给两个个地址写数,之后在DSP的中断中把这两个地址加在一起,存在第三个地址上再中断430传回来。

   现在看无法通信的原因就是无法写入HPIC寄存器...  有了解的哥们指点下,谢了。

网友A:
问题提的很模糊

你是用CS还是DS去控制HPI的读写?所谓的无法写如HPIC我想应该是写不正确吧。。你的HPIC读写时序正确吗?

楼主:
谢谢上面哥们的回帖

   to nbuowen: DS控制的读写,CS直接和地相连的。HPIC就是按照手册上的顺序写的,先初始化HPIC(置BOB位,清空HINT位),之后写入数据,高低字节,高低有效位之类的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似乎就无法写入,还不是写入不正确,因为在CCS里HPIC寄存器(数据空间0x002c这个地址)一直都是0x0000。

   to dahaidai: 我是用c语言一次性的写入的,不是用汇编一位一位的写的,我看书上就是这样写的,不知道是不是可以,(如:temp=要写入数据,P2端口连接HPIC各个位,则 P2OUT =temp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