逆变器电感电流内环PI补偿的分析,求Kip,Kii,请看看我分析的对

楼主(2008-04-09):
有些同志说PI参数是调试出来的,这个让我感觉很奇怪.因为PI的参数是小数,在累加的过程中,使用Q格式既要防止Q格式取得过小,导致输出饱和,又要防止Q值过大,精确性降低,如果一开始没有通过理论计算出来的值,没办法给出PI参数的Q格式,感觉无法调试.不过我是逆变器的,也许和电机不一样.
1.补偿前电感内环开环函数
clear
PI = 3.1415926;
Kpwm = 48;
R = 20;
C = 10.8 * 10^(-6);
L = 1.2 * 10^(-3);
Alpha = 0.836 / 0.7625;  %2.5V/14.2A
GInum = [Kpwm*R*C*Alpha  Kpwm *Alpha];
GIden = [R*C*L  L  R];
GI = tf(GInum, GIden);%内环电流开环函数
Bode(GI);
Grid
从补偿前的电感电流伯德图可以看出,系统的转折点在8730rad/sec,所以Kii=8730,
由于在穿越频率点处,补偿后的函数的模等于1,所以可以列出方程
clear
PI = 3.1415926;
Kpwm = 48;
R = 40;
C = 10.8 * 10^(-6);
L = 1.2 * 10^(-3);
Fn = 1/(2*PI*(L*C)^(0.5));
Alpha = 0.773 / 0.731; % 2.27V/14.2A

%以下为求Kip
Kii = 8630;
Ficut = 3000;%Hz希望补偿后电流环穿越频率
s = 2*PI*Ficut*i;
GIpiNum = Kpwm * Alpha * (s + Kii) * (R*C*s + 1);
GIpiDen = R*L*C*s^3 + L*s^2 + R*s;
Kip = 1/abs(GIpiNum/GIpiDen)

网友A:
不能与电机比,

电机是惯性环,比如一个12V电机转速是2000转每分,电机停止时你给它加12V,它肯定不会一下子达到2000转每分,
逆变不同,你给它多少电压它马上输出对应的电流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