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DM642上能好实现JPEG2000吗?

楼主(2008-04-09):
对JPEG200不太了解,相对于H.264 Baseline来说,其实现的复杂度要高还是底呢?在DM642上实现实时的编码,好实现吗?

网友A:
呵呵

JPEG的算法复杂度肯定是比H.264低的,在DM642上实时编码也应该可以,但JPEG的压缩比太小,码率会很大,拍照还行,实时通信的话不可取,还是用MPEG或H.264

楼主:
回复2楼

回复2楼,Thank you first!

如果需要编码4:2:2色度采样的视频,是不是用JPEG2000比较好呢?
另一个问题,JPEG2000的算法复杂度大概是JPEG的多少倍?

网友B:
比较容易的

我们用线阵CCD扫描后的图形就是通过642处理成JPEG2000然后上传到PC的。

网友C:
可以

JPEG是静态图象编码标准,MPEG和H.264为视频图象编码标准,做JPEG2000没有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