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SP控制能力的疑问

楼主(2008-04-10):
经常有一种说法,DSP的计算能力强,控制能力弱
所以有了OMAP,Blackfin等融合体
但是DSP的这个“控制能力弱”,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?为什么说他控制能力弱,仅仅是接口没有MCU丰富吗?

网友A:
re

举个例子:
dsp为了处理信号,一般都有较长的流水线,并且支持硬件循环;
如C6000系列DSP,有8个运算单元;

如果正在运算过程中,来了一次中断,那么,流水线中的内容、CPU寄存器要全部被打乱,中断结束后要重新再来,等于处理效率降低了。

中断越多,效率越低;
你看看blackfin DSP的结构介绍,就知道大概的原因了(其内部有两套独立的寄存器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