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将PC中的文件下载到SDRAM中

楼主(2008-04-11):
做视频处理
本来是在CCS中用fopen函数打开PC上的文件,然后每处理一帧就从该文件流中读取,但是速度太慢
所以想把文件先下载到SDRAM中再处理,这需要相应的格式转换吗,另外怎么才能像处理流文件一样处理在SDRAM中的数据呢
感谢提供思路,谢谢

网友A:
不太理解你的问题

通过网口或是usb等接口写到sdram不就行了吗,文件格式你自己应该知道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