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tms320F2833x系列DSP好买到吗?

楼主(2008-04-11):
请问,tms320F2833x系列DSP好买到吗?

用过的朋友说一声好吗?

网友A:
比较好买吧 瑞泰有板子

楼主:
不是买板子,而是买片子

不是买板子,而是买片子。

当然了,开发板也是要买的,从网上看似乎几大厂商(合众达、瑞泰等)都有的卖,但片子就不好说了。样片估计也没问题,但上量后还能不能搞到?

网友B:
片子也没有问题

335的片子没有问题。现在国内用的人比较多。用个几十片,从TI的几个厂商都应该能拿到现货。上几百片的话,只要订货也没有问题。
334和332的芯片国内用的人可能比较少,一般厂商手里可能不会特意给这个型号备货。

楼主:
楼上的朋友,谢了。我找找335看

楼上的朋友,谢了。我找找335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