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 新出的28016 做的逆变器

楼主(2008-04-11):
前年做了2407控制的板子,感觉2407开发太麻烦,去年ti的280X系列出来后,这是第一次画的板子,测试了A/D跳动狂大,上网查了别人做的281X系列,普遍也反映A/D跳动大,但改了第二次板后,现A/D已可做到千分之一,28016价格才三十几,性能不错,采用的内部基准.

图片上传不了,可上www.** 单片机/DSP 看,怎21ic的图片大小有限制?

网友A:
你是电感电流环补偿吗?

楼主:
你说的哪一个??

你说的哪一个??

网友B:
TI的C28X DSP片内AD的精度就是比较差

原来也是用2407,那个AD精度我实验的结果能保证8位,第九位很少抖动,升级到2812,调试了他的片内AD,发现精度顶多能做到8位,还不如2407,就是速度快了。一开始以为是做开发板的公司水平太差,后来发现是TI的问题。现在在用280X的DSP,也懒得测试片内AD精度了,直接在外面扩了一个高精度的。

楼主:
建模

模型是你没加pi啊,把你的2.8,2.9两个式子合并,在加PI调节就是逆变器开环传递函数.

楼主:
建模

PI环节传递函数(Kp+Ki/s)

楼主:
28016的精度

以前见网上多反映2812的AD精度差,我没测试过,但28016的精度是可以,合众达28016的开发板(四层板)精度就有0.2%,我第一次的板AD跳动有80以上,呵,改板后的A/D,精度已近0.1%,外扩A/D,那对28016那就浪费了..

网友A:
chenggang,你那上面的模型只有电压环单环补偿呀.

1.补偿前电感内环开环函数,这是我补偿的内环,电感电流环,使用PI补偿.不知这样建模对否,如何求Ki,和Kp呢?

楼主:
chenggang,你那上面的模型只有电压环单环补偿

你是做MATALB仿真用还是做产品时用的?求KP,KI按模型你会很头疼的,简单点的话:内电流环的采样时间可按调制频率采样,外电压环的采样时间是电流环10倍以上,按增量式PID算法时(KP,KI)按(KP,(10KP))调节,看你的计算结果,测试几组数据就行了

网友A:
不会吧.

1.开始调试的时候,先调节内环,电流内环的参考值Iref是由外环电压PI补偿后算出来的,可是外环电压PI参数补偿不知道,怎么得出Iref,其次,就算知道了外环PI参数,可是我要把多大的电压误差代入呢?

楼主:
不会吧

你有没有调试过单环?

网友C:
那adc精度是如何保证的那?

楼主:
28016的A/D精度保证

在每个模拟,数字电源脚对地接0.1uF电容,模拟3.3V,1.8V电源由数字电源3.3V,1.8V加L,C滤波,模拟地平面到数字地平面加高频磁珠,滤波的电解选用钽电解,注意模拟地和数字地各敷成整块并用磁珠相连.仔细观察28016要接的模拟地,在13,14,24,25,39位于芯片右上方,正好可用模拟地平面连接.

楼主:
dsp28016 的A/D精度保证

在每个模拟,数字电源脚对地接0.1uF电容,注意是指每一个,不是几个vcc相连后再对地接电容!

网友A:
chenggang,

你说的调试单环,是否指仅只有一个电压环补偿,没有电感电流补偿,这个我调试了.但是过0的时候有振荡,从示波器上面可以看到,电压跟踪的比较慢,还没有到0的时候就过0换相了.

我现在调试的是双环

楼主:
chenggang

你做单相的电压或电流跟踪控制的?我邮箱cheng168882002@yahoo.com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