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go main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14):
为什么我的程序通过编译后不能go main啊,而且划分的数据区里的数都是零,好像程序没有运行过一样,先帝知之甚少还请各位大侠指教!

网友A:
有没有.OUT文件生成?

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

网友B:
没人用go main的~~~DSP有内部复位的汇编指令~~~

网友C:
CMD没有规划好吧?

网友D:
检查cmd文件

网友B:
感觉DSP的cmd很关键,否则程序准跳飞~~~

楼主:
那如何检查呢

那怎么检查呢 CMD配置的编译是没有问题也没有Warning,应该注意些什么呢?还请各位高人指点小弟啊!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