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问:如何处理长度超过64k的数组。。

楼主(2008-04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个人见解

关键是看LZ选的55X的芯片是不是支持连续超过64K寻址,如果支持的话可以在CMD文件中分配一个空间,然后在程序中使用指针;如果不支持的话,只能是分小块用链表、指针表等的方式来操作

楼主:
谢谢zgl7903的回复

我用的是omap5912,其中的dsp是c55x。一些资料上写的是变量不能超过64k。看来只能分成小的数组来处理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