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M642上的H.264优化

楼主(2008-04-16):
正在做DM642上的H.264编码,处于焦头烂额中,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二,谢谢!
1.以您的经验,在DM642上移植哪个版本的264比较合适,用于做DVR.
2.以您的判断,DM642上做264编码,CIF的话最大能做到多少fps?
3.我现在采用的是X264,已经移植到DM642上去了,foreman标准序列qcif才8fps,cif会更小,需要大量的优化工作要做,请问有什么好的优化方法或技巧吗?主要优化哪几个函数,是不是必须用线性汇编来改写?
程序结构的优化上有什么好的建议吗?

网友A:
放弃吧

等你优化出来已经没有DVR这种产品形态了

网友B:
re

如果你们做DVR,还是劝你买现成的压缩库吧;
如果开发人员少,还是直接用别人的方案了;

网友C:
说的好

  现在还在用DM642做DVR, 真的太落伍了。

网友D:
...

如果是在做产品,建议买算法库.
如果是自己在做算法优化的研究,可以继续做下去,常规的优化方法:
1.程序结构,数据结构的优化.
2.分析各函数模块的计算量.估计可优化的余地
3.将耗费运算量的模块用汇编来改写是必须的.线性汇编甚至纯汇编,
  要充分利用内核的结构,使程序充分并行起来,通过流水线处理消除程序跳转造成的  NOP等等有很多优化的技巧.

优化是需要经验, 也是很耗时间和精力的.
海康这么多人做到现在差不多能做到6路CIF实时了吧.
国内一些出售算法库的team,做4路CIF实时也是没什么问题的.

楼主:
谢谢!

我刚到新公司,我也觉得DM642做DVR落伍了,开发难度太大,性价比低,那楼上几位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?
也在找硬件编码器方案,DM355或FIC8120怎么样?谢谢!!

网友D:
DM355平台不错.

基于MPEG4的方案很多,para,Wis,vweb....

DM355能做720p的MPEG4,价格$10不到,TI和美光推的IP Camera的参考设计,包含镜头才$40, 用到DVR上面的话,增加存储的设计就可以了.

H.264方面:
下半年,TI应该能出支持H.264的DM360.

海思的3510做H.264也可以做参考.

富士通的1080p H.264 asic也已供货.

不少台湾公司都陆续会出H.264的asic出来.

在我看起来,H.264市场已经硝烟四起了.呵呵.

网友D:
选好平台很重要

用DSP做的好处就是算法在自己手里,芯片供货也不会有太大问题.
ASIC虽然好用,但是比较依赖产商,如果芯片产商的赢利下降,被并购,或产品线砍掉等等原因,产品就需要被重新设计.比如以前用Wis的公司不少,现在连芯片都很难买到了.

网友A:
用ASIC的迟早会哭鼻子

ASIC开始进入战国了,2年内无数asic芯片会停产。
这就是业界前3位的大公司全都不用ASIC的缘故。
单路ASIC的底价应该在8~10美金。再低估计不太可能了。芯片公司投入也大啊,还要付ARM的钱。
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应用选方案。
等到下半年,新一代的60甚至45nm DSP也出来了,ASIC和DSP是互相竞争交替前进的

网友C:
DM360是什么东西, 有详细信息吗

有编码库的把性能和特性列出来呀, 这个都不敢?

网友E:
关于H264/AVS说那么两句

关注H264好久了,也来说两句:

1、H264是今后几年流媒体研发主流
   但知识产权这根大棒,专打上规模的产品。AVS这种国家标准会威胁它的发展,因为国内厂家免费和国家采购偏袒。MPEG4还能生存几年,不过没啥研发潜力了。

2、当前H264的应用分为标清和高清
   (1)标清系统狼烟四起,不少的公司推出了完善的编码库,大部分基于DM642/DM6446(Davinci),正在拼(性能+服务)/价格这个系数。如果做产品,建议直接购买编码库。
   (2)高清系统H264的应用才刚起步,主要因为高清摄像机价格昂贵,难以普及。TI和Micron联手推出的DM355高清平台,因为CMOS传感器感光度低噪声高,走低端高清路线还是可以考虑的,几年内高端系统非CCD莫属。

3、至于硬件平台,主要有这么四种
  (1)ASIC:开发快捷但不灵活,被芯片供应商绑死了,总没安全感。
  (2)DM642/DM6446:国内成熟的商业编码库,几乎都是这个平台。DM642宝刀不老,实际上Davinci计算能力与之相差无几,但研发投入大多了。幸亏两年半前英明决断,没涉足DM6446。
  (3)DM645/DM648:前者是TI为海康定制的,大家干瞪眼。后者问题多多,例如VP口大小Endia这种可笑的低级bug,还有功耗大这种无奈的缺点,不知道啥时候才成熟,已经等得大家失望了。
  (4)C6455:内部2MB-L2就是拽,轻松实现实时高清H264,可惜价格太高。

4、H264和AVS
   AVS比H264实现起来简单的多,但性能相差不大。H264把性能做到极致,AVS走实用化路线,虽有剽窃之嫌(业内人都说AVS是H264的简化版,呵呵),但对本土企业无版权之忧,还是值得考虑。

史修栋
上海锐势机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

楼主:
呵呵

哈,史版都来讲课了,搬板凳,,,,,,
谢谢楼上各位老鸟指点,俺继续学习,,,,

网友D:
史版的分析很有道理

个人也觉得AVS很有优势.另外高清系统是将来的趋势

网友A:
经过测试

1.标准AVS和开源代码X264相比信噪比基本没有差别。运算要简单一点。具体参数不能给出来。大家心里知道这么个情况就好了。
2.CCS 3.3用C64+指令集编译,比CCS2.x用C6400指令集编译,出来的效率能提高5% - 8%. 所以切换64+核还是划算的。
做的好的MPEG4可以做到12个CIF在DM642上。
透露点消息,海康的标准264在600M Dm642上是做不到2个D1的。大家都还有机会哈哈。
3。海康在用ADI的dsp来平衡TI。同时TI也在开发大客户来平衡海康。哈哈哈,天下就是这样的,只有利益是永远的,谁都不会吊死一棵树上。
4.下半年ADI有很强的DSP来抗衡TI。MOTO的4核DSP就是贵点,可以做到FullHD1920×1080×30帧264编码。

网友F:
现在都用SoC了吧,CC1100数字媒体处理器,

    150纳米无铅制程。

    支持MPEG-2,H.264,AVS,MPEG-4,VC-1,RM,Flash,MJPEG,WMV9等互联网上所有可下载视频文件的解码,以及视频编码和转码功能,解码分辨率可达标清(DVD),720P高清(MPEG-4,WMV)和1080i(MPEG-2)。

    采用多核DSP SoC体系架构设计。主CPU是主频350MHz的超标量RISC处理器,运行Linux2.6内核操作系统,通信和应用软件,每指令周期执行4条指令,支持硬件双线程技术,视频编解码由3个可编程但不同架构的子处理器(256位的矢量处理器,运动预测引擎和熵编码引擎)分阶段协同完成。支持4个OSD层图像显示叠加,缩放和2D加速。

    支持便宜的双通道DDRII-667 DRAM,片上还集成了先进的PCI-Express,SATA-II,USB2.0 OTG和SDIO等外设接口,可以连接网络,高速硬盘,SD卡和便携式USB设备。外设接口性能PC机基本同步,远远领先于同类消费类IC。

    CC1100可应用于网络电视,时移/空移电视,数字家庭多媒体中心,IPTV和安防监控领域。

    应用之一:个人数字录像机(PVR)
PVR(Personal Video Recorder,个人数字录像机) 产品市场近几年增长迅速。预计相关产品全球市场规模很快就会超过50亿美元。由于PVR支持电视节目预约录制,时移,加上EPG的易用性,在美国市场很受欢迎。典型产品代表就是TiVo的机顶盒。

传统的DVR或可录DVD机体积庞大,音视频节目录制只能支持MPEG-2编解码,系统封闭(由于采用DVD芯片,通常不支持通过USB接移动硬盘和网络)。采用高集成度的SoC多媒体处理器CC1100,PVR成品可以小至11平方厘米,具有高便携性。单芯片支持多视频 标清和高清输入输出接口, SATA硬盘接口,SD卡接口,USB接口和网络。CC1100的视频编解码能力支持实时电视节目时移播放,或直接编码录制到SD卡或硬盘上,或转码成 PMP,IPod和Zune等便携机支持的文件格式,随时观看。CC1100内部集成了可编程DSP协处理器支持多格式视频解码,可以播放MPEG-4, H.264和RealMedia,JPEG和MP3音乐等媒体格式,未来新的音视频格式通过软件升级就可以支持。移动硬盘可以挂在CC1100的USB接口上,实现系统扩展。CC1100运行Linux 2.6内核的操作系统并支持FAT,NTFS和EXT等多种文件系统,可以访问和播放移动硬盘和 SD卡上的电影,图片和MP3音乐文件。

网友G:
多种DM642的板子

http://www.dsp-engine.com/

网友H:
BF561开发板及仿真器

  http://www.camking.cn/bfemu.htm

  DM644X和DM643X还是很强的, L1D足够大, 配合DMA使用非常爽。 对优化的要求变低了。 至于AVS和H.264在DSP上实现都差不多, 就连TI的H.264算法也是对标准做了很多简化的。
  另:H.264的文档网上随手就能拿到, AVS好像很封闭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