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oad program后出现的问题,请教

楼主(2008-04-16):
硬件仿真,进入CCS,load program 程序运行或者程序运行停止后在运行,出现
Trouble Reading Target CPU memory: Error 0x00000002/-2140 Error during: Memory, 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7FFEFC

不知道什么原因,请教大虾 地址0x007FFEFC我根本没有用到

网友A:
什么平台

加上相应gel文件试试.

网友B:
CMD文件是否正确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