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虾们ad620和ad623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08-04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7-21):
AD620 低功耗,高精密度仪器用运放芯片 AD623 单电源Rail-Rail仪表运放芯片

网友B(2013-09-05):
AD620和AD623都是单仪表放大器,引脚的排列也完全一样。
主要的差别是:AD620必须使用正负电源,AD623即可正负电源也可单电源。
原板是AD620,则可以用623替换;如果原板是AD623,则不一定能用620替换(要看原板电路的电源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)。

网友C(2013-11-28):
对于mV级电压放大 用哪种芯片好呢??

网友D(2014-07-18):
AD623是轨对轨的仪表放大器,AD620不是轨对轨仪表放大器,AD620精度更高,市面上CLC1200和AD620还有INA128是一个系列等级的高精度仪表放大器。

CLC1200_ DS.pdf

仪表放大器CLC12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