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给ADC输入端加电压保护

楼主(2008-04-18):
用的是TI 的F2812的板子,结果最近在用ADC的时候出现了问题,输入到ADC引脚的电压会被拉低,估计是以前不小心接了高电压将ADC损坏了,所以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对ADC的输入电压进行限幅,使得输入电压虽然高于量程范围时ADC不致烧毁。

网友A:
可以试一下输入接二极管到电源

楼主:

本来想用一个3V稳压二极管的,可是效果不好,虽然电压超过3V的时候能将输入电压降低,但是在3V之内的输入电压还是会受这个二极管的影响,电压也会下降,不知道稳压管是不是都这个特性?

网友B:
这个应该可以

试一试吧
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6/200768225852865.pdf

网友C:
用TVS管

用TVS管

网友D:
最好用轨到轨OP(3.3V供电),OP的INPUT可以串电阻

加肖特基二极管钳位,这样一来到DSP的ADC永远不会超3.3V

楼主:
用TVS管

对这个管不熟悉,能否推荐一个可用的型号?

网友E:
6楼是正解

用肖特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