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642 BootLoad制作工具

楼主(2008-04-21):
大家好:我们做了一款针对DM642 BootLoad制作工具,希望对大家有帮助!
并且作了一些小小的例程,希望对新入门的开发兄弟们有点帮助!
希望大家提供一些建议,这样我们将继续改进软件! 如果看不到软件界面:
http://www.dspserver.cn/bootload/help.htm

下载与更新

BootLoadVersionMgr 启动引导管理
C64xx启动代码制作工具 产生代码目前仅仅支持EMIF 的8位 Flash ,其他方式
HPI/ PCI/NOboot暂时不受支持。
程序运行图例 制作*.dat 详细配置说明
例程LedTest 例程SdramTest 例程HelloWorld

存储设置:EMIF外存总线初始化
0~256M 256~512M 512~768M 738~1024M
0X80000000~0X8FFFFFFF 0X90000000~0X9FFFFFFF
0XA0000000~0XAFFFFFFF 0XB0000000~0XBFFFFFFF
默认为SDRAM128M 默认为Flash 512K 16bit低速(16M)总线 无设备
启动将按照预设值 初始化外部存储 查看配置文件 EMIFSet + 资料spru266b

外存空间:EMIF接口的外部存储器(Sdram/Sram)
256mbit*4=128M 为256M位,4片,共128Mbyte外部内存。查看配置文件
ExtMemorySet 该项用来设置外部存储SDRAM读取方式,CE0~CE3共同使用该配
置。而SDRAM起始地址以及空间大小查看配置文件memconfig.sdramAddr,
sdramSize单独标注。SramAddr ,SramSize ,FlashAddr,FlashSize 也分别说
明。BootLoad执行完成后启动后可以读取地址:0X90000F0C0~0X90000F0D7
(6*32bit)获得sramAddr sramSize flashAddr flashSize sdramAddr sdramSize
的值,小终端格式:
sramSize=*(int *) ~0X90000F0C0 ;
sdramSize = *(int *) ~0X90000F0D4 ;
缓存基地址 0~16M 16~32M 32~256M
0X80000000 使用/禁止缓存 使用/禁止缓存 使用/禁止缓存
外部缓存的基地址
0X00000表示禁用缓存 0X800000000 ~
0X8FFFFFFF 0X81000000 ~
0X81FFFFFF 0X820000000 ~
0X08FFFFFFF
当SRAM(0X0~0X3FFFF)中装载了程序或者数据,并且启动了缓存,软件则根据
Sram剩余空间,自动调节缓存(32K,64K,128k, 256K)。cacheAddr= *(int
*) ~0X90000F0D8 记录了缓存起始地址,cacheSize = *(int *) ~0X90000F0DC
则记录了缓存大小。 当程序/数据均在外部空间,并且启动了缓存,则使用
256KSram作为缓存。查看配置文件CacheConfig + 资料spru610b

执行代码
代码地址 长度 运行入口 代码存储
0X1000 0X1000 0X1000 0X90001000
其后后,该代码所在的地址 拷贝数据长度 运行的程序入口 Flash
上的代码存储地址,其中0X90000000起4K为BootLoad代码
启动代码将按照该配置引导程序代码 查看配置文件 + 资料St39vf040

运行入口
程序运行,入口地址 ,0x1000 确保代码的入口地址定位正确 检查.map 的
c_int00 地址
默认为引导的目标地址 应为程序的运行起始地址(c_int00),如果想手
动定位程序入口,请参看例程例程HelloWorld
可执行代码为.hex .dat格式, hex格式说明 .dat格式说明。 .dat
文件默认为引导的首地址就是运行地址,如果不吻合,请务必手动调整。
如何利用CCS项目生成.dat文件,请参看制作*.dat
其他格式被认为二进制,直接读入。
如果您执行的.out (coff格式),请用CipsDsp32启动系统,该系统能够直接读
取该格式并且自动定位。
请您将入口定位地址〉=0X1000

附加数据
数据地址,0X2000 自动适应,调整引导地址和长度
数据将被拷贝到该地址 手动修改为非零值,则数据将被固定的引导到被
该地址,以后也不在调整。
手动修改为零值,则自动分配地址,
其地址可以通过读取地址 0X90000F58 59 5A 5C ,32Bit (小终端)
0X80123456 80 12 34 56 addr =*(unsigned int *) 0X90000F58
其长度可以通过读取Flash 0X90000F54 55 56 57 addr =*(unsigned int *)
0X90000F58
.hex .dat可以被识别/其他格式将作为二进制直接读入 hex格式说明 .dat格式
说明
.dat 可以默认为引导地址就是运行地址。
.hex 可以默认读取初始地址
其他格式将自动分配空间

指 示 灯
指示灯4 指示灯567 L其他 IO初始化
使能/禁止 使能/禁止 使能/禁止 详细设置看BootLoadConfig.txt
查看配置文件 + 资料spru584a

产生映像
产生引导文件 采用BootLoadConfig.txt(存在)或者默认设置配置,然
后按照界面设置,产生配置启动文件
Bootimag.dat Flash烧录文件,可由BootEth/BootSerial写入
Flash.BootEth是一款采用以太网下载程序到Flash的Pc+Dsp软件;BootSerial是
一款采用以GPIO模拟串口下载程序到Flash的Pc+Dsp软件;
BootLoad.hex Flash 烧录文件,可以用WH-500_800 Programmer等烧录器
直接烧写到Flash
BootLoad.dat;Bootdata.dat 可以用CCS引导到DSP内存空间查看/烧写Flash
可以采用BootSerial/BootEth工具烧写Flash
BootLoad.bin 包含启动以及运行代码/附加数据的二进制文件,可以烧录
到Flash
BootLoad.h 产生C格式的头文件,可以在程序(BootLoadFlash)中常
量数据方式写入到Flash
工作所需要的文件均包含在在C:cipsootload 。工具BootEth/BootSerial,
请请下载后保存在c:cipsTool目录下,直接运行即可。
产生的输出文件在C:cipsootloadout

复位配置
采用 BootLoadConfig.txt(存在)或者默认设置配置,并且复位界面设置。

帮 助
打开帮助,详细设置

图 标
该图像为 www.dspserver.cn/icon.jpg ,如果没有网络连接,可能无效

网友A:
多种DM642板子

http://www.dsp-engine.com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