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TMS320F2812内部ADC溢出问题!

楼主(2008-04-22):
最近调一个F2812内部AD测量直流量的程序!
用万用测得出入AD入口的电压为2.2V,但是此时AD的转换值却为4095(溢出),低于2.2V的都有对应的转化值,且线性较好!硬件已将ADCLO引脚接地了,排除其影响。
请问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?
内部AD并没有对其校准,但我认为,其对系统的影响应该没有这么大!

网友A:
基准电压是多少?

网友B:
应该是基准电压过低或输入信号电压过高造成的

所有ADC都是这样的~~~输入信号电压必须在基准电压的范围之内

网友C(2008-06-14):
TMS320F2806 ADC溢出干扰问题

TMS320F2806有时候ADCREFP脚的电压是0.5V,正常时是1.29V,ADCREFM脚不正常是0.1V,正常是0.55V,这两个脚电容接4.7uF,ADCRESEXT接22K电阻,这样是那里电路还没有设计对还是干扰引起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