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402编译连接问题

楼主(2008-04-22):
最近做的一个项目,一直都能正常运行,后来编译连接后用仿真器加载后不能一次成功运行,表现为全速运行无法进入中段,但是在中断中设置断点单次运行却可以进入中断,将以往的程序先加载运行后在加载新编的程序又可以成功运行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困扰我好久了。

网友A:
难道是系统初始化有差异?

异或老的程序在硬件初始化方面与新的程序不同
结果调用老程序对硬件初始化好后再用新程序运行就没有问题了

以上属于个人猜测。。。  :)

楼主:
我也百思不得其解

我也是这么想的,但是硬件初始化程序都是用的老程序,只是算法程序是新的,没有道理啊,整个初始化的部分只涉及硬件串口,DMA,和时钟,其他就没有了。

网友A:
那应该就是硬件初始化的问题吧

建议还是检查下新程序的初始化部分
然后看看新的算法是不是对硬件部分有改动
最后看看你的编译环境的设置,是不是链接顺序啥的改动了
确定新老程序在ccs的工程配置上保持一直

实在不行就在老程序上一点点改进,直到出bug为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