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做音频算法的处理器(TI DSP)选型问题

楼主(2008-04-24):
请问:做音频算法处理,选择TI DSP的哪个系列?哪个型号比较适合呢?
请朋友们指教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这得看你具体要处理什么样的音频算法了

这得看你具体要处理什么样的音频算法了,不同的算法对dsp要求是不同的

网友B:
单通道5000搞定!

单通道5000搞定!

楼主:
回楼上:

主要做些音频压缩,解压缩,数字滤波,噪音抑制算法。
最少是双通道,

网友B:
如果比较复杂,建议6713!看具体情况了!

网友C(2012-07-25):
c5000系类还不错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