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P5150的同步信号用不用DM642对应的引脚相接

楼主(2008-04-25):
一路视频信号经BNC接头与TVP5150型视频编码器相连,解码后输入DSP中
请问:
   TVP5l50的HSYNC,VSYNC,FID引脚应与DSP的VPOCTL[0-2]相连;还是TVP5l50的HSYNC,VSYNC,FID引脚不用与DSP的VPOCTL[0-2]相连,只用TVP5l50的GPCL与与DSP的VPOCTL0相连就可以了?

网友A:
HSYNC,VSYNC,FID同步信号可以不接

但是最好接上,这样软件配置更灵活一点。
GPCL位同步肯定要接了。

楼主:

但是TVP5l50的HSYNC,VSYNC,FID引脚应与DSP的VPOCTL[0-2]相连把VPOCTL[0-2]都占满了,GPCL位同步接到哪个引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