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HZ的方波同步信号用2812的什么资源采集最好?

楼主(2008-04-29):
我有个小弟在做一个2812的开发项目,其中有如下一功能:前有模拟电路(比较器),对50HZ的工频电压信号整成50HZ的方波信号,高为3.3,低为0,此方波信号作为系统的同步信号来控制功率器件,如可控硅。他原本采用的方法是用20K的中断里查询,分辨率为50US,而同步信号1度的时间是55US,也就是误差达到1度。用2812的什么资源来做此功能最好呢,要求分辨误差起码不高于0.1度。
多谢

楼主:
楼上的还是校友呢,多谢

楼上的还是校友呢,多谢,能否说的具体点,我虽然也搞过多款DSP,但28XX没用过。我这小弟对CAP功能也不精通,他认为CAP功能实时性相当差的,不知道校友什么看法?具体该如何实现,要求获取同步信号的精度不大于0.1度。谢谢

网友A:
cap能实现

cap自动捕获管脚电平变化并记时,需要还可以启动中断。看看cap资料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