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算不算是MCU啊?

楼主(2008-04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微控制器,算

网友B:
当然不算

网友C:
TI网站上是把C2000归在MCU一类的

网友B:
ti有没有把C54x归为MCU?

网友D:
应该是很快的MCU~~~

网友C:
回 dld2

TI在DSP的分类为C2000,C5000,C6000
在MCU的分类为MSP430,C2000,TMS470

MCU:Microcontroller Unit
DSP: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
我的理解如果你把C54x作为系统的控制单元,那把它称为MCU也没错

个人以为DSP和MCU的区别比较大,DSP的定义很宽泛,包括软件算法和实现算法的器件,MCU只是对器件的称呼,这本身就没有可比性!

对于某一种器件的话,就看它在系统中的功能来区分是作为DSP单元在用,还是作为MCU在用!

网友B:
回楼上

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和Digital Signal Processor的简写都是DSP。

传统器件分类中,DSP和MCU分别代表一个大类。

但是器件厂商想扩大应用领域,开拓新市场,所以混血儿(跨学科人才)出现。至于混血儿的国籍,可以是老爸说了算,也可以是双重国籍。

楼上所说的TI的分类,就把C2000算作双重国籍的了。
“TI在DSP的分类为C2000,C5000,C6000
在MCU的分类为MSP430,C2000,TMS470”

当然,我们也可以认为是生物进化。

网友E:
其实目前ti已经把2000系列当作高性能mcu了,呵呵

叫做dsc,不是数字信号处理器,而是数字信号控制器

网友F:
回楼上

高见。

网友G:
有些是吧

网友H:
区分也没有那么大,还是有很多兼容的地方的。

网友I:
如果你做信号处理,mcu你面正好

有你需要的高效指令,或者硬件加速器,那么这个MCU对你而言就是DSP。
如果DSP就以来做做规的调度和控制,就是MCU。

网友J:
原本不是,现在已经具有MCU的功能了

网友K:
---------
感觉是相互融合中

网友:
从定义的角度讲哈

mcu 不就是把cpu 存储器 和i/o 和一些其他外设通过总线连接并集成在一个芯片上 那么dsp 也是mcu

楼主:
好象也没有看到哪里有明确的说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