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dsp5509的fir滤波器问题

楼主(2008-05-01):
   最近做毕设用5509做一数字滤波器,主要程序如下,现在出现一个问题,我采集256个点,进行fir处理后用da输出,结果出现问题,不知原因,请教达人指点,不胜感激,
如图所示,每隔一定周期将会输出一段失真,不知什么原因,该如何改正?

    for ( i=0;i<256;i++ )
      {
              ...........         //ad采集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fIn[nIn]=nADC2;           //滤波器程序
        k=nIn;
        fOutput=FIR();
        fOut[nOut]=fOutput;
                  nDAC3=(int)fOut[nOut];    //滤波送给da输出
                ........
        nIn++;
        nIn%=256;
              nOut++;
                  if ( nOut>=256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nOut=0;

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
float FIR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滤波算法
{
    float fSum;
    fSum=0;
    for (j=0;j<FIRNUMBER;j++ )       //FIRNUMBER为滤波阶数,为8
    {
        if(k>=j)
            fSum+=(fIn[k-j]*fHn[j]);
        else
        break;

    }

    return(fSum);
}

楼主:
大家帮帮忙呀

大家帮帮忙呀

网友A:
瑞泰的板子,程序也是瑞泰的,问技术支持吧

网友B:
把FIR的滤波器原理和结构搞明白了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

而且TI DSP中的MACD指令时高效的卷积运算指令,注意下滤器系数和数据的存放方向就好了,参看库中带的FIR滤波器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