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7C024 奇怪现象?!?

楼主(2008-05-02):
DSP2407读写CY7C024,译码到IO空间,发现两个地址重叠,即写00地址和写01地址(或02,03地址依次类推)是一样的在00(或01)写1234,在01(00)显示也是1234,硬件没有短路因为读写RAM是正确的。请问还有其它问题吗?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呢?已换了两片试过了,现象依旧。

网友A:
有连续地址范围的外部空间不要定义在IO空间

好像不能连续寻址,要一个个定义,很麻烦

网友B(2016-11-22):
楼主你好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在用CY7C024读写数据出问题,希望你能多多指教,谢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在用CY7C024读写数据出问题,希望你能多多指教,谢谢 ...

08年的帖子了  应该没有回复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在用CY7C024读写数据出问题,希望你能多多指教,谢谢 ...

你最好重新发帖  描述下现象   然后看看网友能不能bangdaoni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最好重新发帖  描述下现象   然后看看网友能不能bangdaoni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