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F2812编程问题-超过8k如何调试

楼主(2008-05-09):
请教各位大侠
我用的芯片是TMS320F2812

程序中有一个大的数组
比如:
data[10000]{1,2,3,...99999,10000};
由于数组数据量太多,超过 H0SARAM的8K空间
因而带仿真调试时,编译无法通过。
我试着将数组定义到外部 RAM中,
分别用到
#pragma CODE_SECTION(func,"section name");
或者
#pragma DATA_SECTION(symbol,"section name");

但是发现 CODE适用于 函数
DATA适用于变量

那么常量该如何来处理???
还有就是,如果程序超过H0,L0,L1的范围,那么如何调试?????

请各位大侠赐教,先行谢过。

网友A:
俺的方法可以访问64K的ERAM[]和EFLASH[]呀

里面的DSP281X变量地址数组定位方法可以定义外部RAM和FLASH数组.

  FLASH[0x5555] = 0xaa;
  FLASH[0x2AAA] = 0x55;
  FLASH[0x5555] = 0x80;
  FLASH[0x5555] = 0xaa;
  FLASH[0x2AAA] = 0x55;
  FLASH[0x5555] = 0x10;

  RAM[0xffff] = FLASH[x];
  RAM[y] = RAM[0xffff];

我试过没问题...
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hotpower/113829/message.aspx

楼主:
求助

很想知道,大的已经初始化的数组 常量,如何定义到一个特定的空间?

还有当程序超过H0,L0,L1的范围时,如何用CCS带仿真器仿真?

这时是否必须加外部RAM,
外部RAM 是否必须16位,
8位的可不可以?

请各位大侠赐教,先行谢过。

楼主:
求助求助求助求助

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