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滤波器的阶数和需要滤波的信号的点数

楼主(2008-05-09):
数字滤波器的阶数和需要滤波的信号的点数有什么关系吗?以FIR为例,我总以为H(n)为N点,也就是N阶的滤波器,则信号的点数也应该取N点,但今天想想好像不对啊,因为用MATLAB求出阶数后,滤波点数是可以变化的比如512点的16阶滤波,1024点的16阶滤波等。
还有一点就是想知道用C语言编写的FIR滤波的程序有实时性吗?是不是必须采够相应的点数才能再进行滤波,之后再采样?请高人指点。谢谢

网友A:
晕...阶数跟转折点的衰减速度有关

而点数则是任意的。一个滤波器就像一条门,这条门走过多少个人是可以任意的,但是每个走过它的人都要被它“滤”一下。
滤波器是对信号滤波的,具体过滤多长的信号,就由你自己决定了。

楼主:
滤波是特殊的相关吗

谢谢computer00,只是还有一点不懂,现在有很多数据采集要求有实时性的啊,很多是采集一相样本就滤波一次,那这样的看,是不是刚采的样本就几乎没有滤就过去了,对于FIR也就是和系数h(0)相乘了是的吗?其实滤波你是多少阶的就是多少个样本的一种特殊的相关计算?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,谢谢!

网友A:
每输入一个样点就会输出一个样点啊。输出就是滤波之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