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DM642核电压1.4V与地之间电阻只有几十欧姆

楼主(2008-05-11):
有没有做过DM642的?为什么我的核电压1.4V与地之间电阻只有30多欧姆?是否正常?

网友A:
很正常。3.3V要大的多。

网友B:
正常啊,电流1个多A

网友C:
hehe

几十欧肯定没问题,,,
曾经犯昏把reserve脚的1.4和3.3接反,结果对地电阻都小于5欧,,,,
加了一个硕大的散热片,照样可以工作!!!!

网友D:
正常的

642功耗很大,核心电压与GND之间的电阻就只有几十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