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滤波器定标问题

楼主(2008-05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采样点定标

采样点定标就看采样数据的范围和精度咯

一般定点乘法:

Q(m) * Q(n) = Q(m+n)

网友B:
如果采来的数据可以不在-1~1之间就用小于15的定标

如果采来的数据可以不在-1~1之间就用小于15的定标

网友C:
关键是要理解为什么要定标

定标的原则是什么。

楼主:
TO IceAge

定标是为了用定点DSP实现小数运算。

如果滤波器系数是Q15定标,怎样对采样的数据进行滤波呢?

采样的数据不能用Q15定标数表示啊。

楼主:
搞定

把采样数据看成是定标数就行。

实际上就是把小数先放大多少倍,运算结果再减小多少倍。精度就是放大倍数分之一,

网友D(2008-07-03):
顶这个,目前很需要,希望搞清楚,达人就评论一下吧

板块人气旺一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