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642的大程序,小程序之分,是不是因为DSP地址线不够引起的

楼主(2008-05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只听说有大小模式区分

地址线不够可以加片选解决。

网友B:
是的吧,只有1m的寻址。

642那么多脚,ti也不多引两根地址线出来,只好用cpld或者gpio做地址,真不爽。

网友C:
re

用32bit宽度就可以支持4M了;
异步接口速度一般较低,所以DM642对异步外设的支持有限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