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关于TMS2812的SPI通信的一点疑问

楼主(2008-05-21):
请教:关于TMS2812的SPI通信的一点疑问

两个DSP通过spi接口相互通信,流程为:
1)DSP1连续发数据给DSP2,
2)DSP2在接受中断中做对接受到的数据简单的运算处理(比如何一个相同长度的数据异或),并回传给DSP1

问题为,若DSP1发送两字节数据之间不做延迟处理(至少延迟发送一个字节的时间),从DSP2回传得数据会出错

根据SPI接口的描述,可以全双工传输,可能是我对SPI通信的理解有问题,请高手指教!!

网友A:
SPI和MCBSP都可以

 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hotpower/23628/category.aspx

楼主:
感谢Hotpower回复

我再仔细捉摸一下,
资料比较少,只能看手册了;

网友B:
SPI无所谓全双工、半双工,它是同步传输的,不是异步的

主发数据的同时其实就可以收数了,你的片选线谁控制?这个可能是你说的出错原因。

网友A:
SPI上靠前后沿"同时"收发数据的,它有4个模式,有些芯片支持1,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