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8364总烧掉!如何防止呢?

楼主(2008-05-22):
ADS8364总烧掉!如何防止呢?

    我用ADS8364做交流信号的AD转换,前级用OPA2227做将+-5V的交流信号变换为0~5V的信号进入ADS8364的正信号输入端,负信号端接地。OPA2227的电源是+-15V.现在发现OPA2227总是莫名其妙的没有输出(输出全是零)!请教一下大家有何办法避免呢?

楼主:

ADS8364总烧掉!如何防止呢?

    我用TI的ADS8364做交流信号的AD转换,前级用OPA2227将+-5V的交流信号变换为0~5V的信号进入ADS8364的正信号输入端,负信号端接地。OPA2227的电源是+-15V.现在发现ADS8364总是莫名其妙的没有输出(输出全是零)!请教一下大家有何办法避免呢?

网友A:
参考ADS8364的EVM板的设计应该就没有问题的

看看ti提供的ADS8364EVM开发板的原理图吧

网友B:
在ASDS8364-AD前加上保护二极管或TV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