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怎么上手工作?

楼主(2008-05-22):
DSP怎么上手工作?

    各位大哥,我在学校学过DSP,数字信号处理,信号与系统什么的都学过.后来出来工作了,也忘的差不多了.前段时间我又重新学DSP,这次因为有了工作经验,(主要的用汇编编程).感觉再看DSP,容易理解多了,象里面是算法IIR,FIR,FFT等算法都能理解里面的算法过程.
   而且我学过数字信号处理,还能根据某些要求设计巴特沃儿斯的公式.不过这个些公式算法也是纸上谈兵,因为还没有具体的DSP项目来做!
   我现在想问的是,我现在这样,离能具体做DSP还有多远呢?

   PS:我看的例程都是用汇编写 的,因为我对C不是很熟悉!谢谢

楼主:
应该是对C不熟练

应该是对C不熟练,不是不熟悉1
毕竟也是学过的!呵呵

网友A:
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了

楼主:
谢谢

谢谢keaiduoyu
我也知道是要靠自己摸索了,但是摸索最后的目的是要能找到做DSP的工作。
我就是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摸索到这里了,离能工作还有多远?
这样去找工作,能找的到吗?谢谢

楼主:
没有人给点意见吗?

没有人给点意见吗?

网友B:
我觉得

多看原版硬件资料 最好英文

网友A:
有机会最好自己做个最小系统板

资源尽量多点,这样对DSP硬件就比较了解了

网友C:
你现在做的是对信号的处理,没有控制部分。

你要是完全做数字信号处理也可以,例如深圳大学的dsp实验室就搞了*币的识别,主要的处理是图像,例如指纹识别,人脸识别,fft才刚刚入门,当然fft也可以搞产品了,但是含量不高。象指纹识别,很难,据chunyang说全国也就几个库。图像处理还有车牌的识别。搞这些不需要对dsp的硬件了解太多,pc上就可以做试验,重点都是算法。例如mp3,mp3在90年代初就搞出来了,但是当时的硬件所限,过了10年才兴起。现在安防上的摄像头,由于网络太慢的原因,摄像头倒是可以采集很清晰的图像,但是网络限制后,就只能压缩低分辨率了。如果你的算法能够压缩得很小,又不丧失分辨率,你就发了。

另外一类dsp是搞控制,这个比数字信号处理难,因为它涉及到了硬件,软件。例如火星探路者不光要识别图像,还要象人一样分析图像,知道哪条路不能走,4个轮子如何控制。

总之,前路漫漫。

网友D(点评):
LZ,不知现在搞指纹识别难度大吗,这都过去五年了,用5000搞有意义吗?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哥啊!

多谢各位大哥啊!
我现在还没有买板子,都是看程序,基本上能看的懂!
准备去买个板子来玩玩!
  yang96381大哥:我现在也是一边在学着用C语言了!
  keaiduoyu 大哥:很好的意见!
  snakeemail 大哥:控制的一般都是C2000做的吧,这个以前看的资料少了点,都是看C5400的资料!

网友E(2013-04-12):
嗯,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