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把.out变成hex??

楼主(2008-05-22):
请教如何把.out变成hex??
我用vs2005打开过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吗?

网友A:
应该用hex200或hex500

楼主:
请问那里有hex200.exe下载google不到??

请问那里有hex200.exe下载google不到??

网友A:
哈哈~~~ccs自带的呀,我晕倒...

楼主:
我是想有没有单独的软件可以转换?

我是想有没有单独的软件可以转换?
我只有.out想反汇编下啊

网友A:
out就是汇编码格式还要反汇编为文档来"逆向工程"???

楼主:
要在开发环境里才能转换吗?

楼主:
就是想把他变成汇编格式的.想知道他的算法.

就是想把他变成汇编格式的.想知道他的算法.

网友B:
c2000可以转换吗?

如上

网友A:
晕倒~~~那叫反汇编~~~直接加载out文件汇编窗口即可看到汇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