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有关2812自带AD的几个问题

楼主(2008-05-23):
AD, ADC, dc, hz, ps
各位高手,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:
1、数据手册上给出了一个快速转换时间,它是这样定义的:运行于25MHz的ADC时钟时为12.5MSPS,也就是说每秒采样12.5M次。
请问:是不是要求AD转换必须保证ADC时钟为25MHz?这个采样率可不可以改变?怎么确定?
2、很多参考书上都说2812自带AD的转换精度不够,可以通过过采样的方式提高精度。
过采样怎么实现?如果说把MAXCONV设置为16,一次转换16个通道,可只有一个转换器啊?怎么实现呢?采样率又怎么定呢?

我做如下设置(HSPCLK=75MHz)
MAXCONV=0
AdcRegs.ADCTRL1.bit.CPS=0;
AdcRegs.ADCTRL3.bit.ADCCLKPS=0;
AdcRegs.ADCTRL1.bit.ACQ_PS=0;

采样率可以达到37.5MHz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