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FT之原始信号幅值计算(圈圈请进)

楼主(2008-05-24):
假设FFT之后某点n用复数a+bi表示,那么这个复数的模就是
An=根号a*a+b*b,相位就是Pn=atan2(b,a)。根据以上的结果,
就可以计算出n点(n≠1,且n<=N/2)对应的信号的表达式为:
An/(N/2)*cos(2*pi*Fn*t+Pn),即2*An/N*cos(2*pi*Fn*t+Pn)。
对于n=1点的信号,是直流分量,幅度即为A1/N。

看了你的FFT结果的物理意义,确实写的不错,请教一个问题,原始信号的幅值等于An/(N/2),请问这个是怎么来的?

网友A:
根据FFT计算的定义啊,推算出来它就是这样的。

另外,根据反FFT变换也可以看出来。

FFT有个累加的过程。

楼主:
根据FFT计算的定义?

真的可以么?

网友A:
为什么不可以呢?事实上就是这么回事。

楼主:
偶没整明白,圈圈能否说明一下这个原理

网友A:
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了,反正它一路累加下来,

结果就是信号幅度的N/2倍。

楼主:
re

非周期连续函数的傅立叶变换的推导是
 lim  π*An/Ω
 Ω→0
根据这个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,但是还是不能证明

网友B:
这个 (N/2)来自fft 程序内部的初始系数序列集

这个系数序列集
 C(k)= exp(j 2*PI*k/N) = cos(2*PI*k/N) + j sin(2*PI*k/N)
   k = 0, 1, .... N-1
在 fft 初始化时计算或离线计算得到. 这样会导致最终幅值等于An/(N/2).
一般把 N/2 计入 C(k)中,即:

C(k)= N* exp(j 2*PI*k/N) /2

这样,最终幅值等于An

网友B:
更正

应为:C(k)= exp(j 2*PI*k/N)/ (N/2)

网友A:
我也是这个意思,可楼主非要俺说个所以然出来,晕...

硬要说个物理意义出来,那我只能解释为 对每个样点都将不同的频率分量抽取出来分别累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