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要玩DSP一定要仿真器吗?

楼主(2008-05-26):
最近想搞搞DSP技术,但是看了TI了仿真器开发板都很贵好象
不用仿真器能玩DSP吗?
有通过RS232或者并口下程序的吗????

网友A:
个人感觉一定要

网友B:
应该是的

不过都说hpi接口也可以,不过还没试验过~~~~~~~~~~~~~~~

楼主:
程序怎么下到DSP里的 啊

通过串口并口能下载 程序吗?》

网友B:
看具体型号了

2812可以用串口下载的

5402就不行

具体的程序烧写是有文档的,楼上可以去ti网站找找看的

网友C:
re

如果仅仅是下个程序,不用仿真器也行,我刚开始学DSP时,也不用仿真器,那时太贵,做了一条下载线,但没法单步和断点,开发起来很不方便,现在仿真器才1000元左右,便宜的有600元的,没必要不买仿真器吧。

网友D:
通过hpi接口可以把程序下载到dsp运行

但是只能是看看结果,如果想认真学习dsp,建议还是购买一个仿真器,毕竟现在仿真器已经很便宜了!

楼主:
多谢各位的回答!

考虑去买一个了要

楼主:
XDS510 可以自己做吗??

网友B:
可以

不过非常麻烦,最后成本算下来估计和买一个也差不多了
而且貌似现在也没有太好的方案流出吧